圆柱形和方形接近开关应用的区别

楼主(2010-08-18):
请各位高手指点。

圆柱形接近开关和方形接近开关的应用有什么区别,各自适合在哪种工况使用。

网友A:
圆柱形好开孔安装吧,方形还从未用过。

楼主:
塑料和金属的应用区别呢

网友B:
一般来说方型的检测距离都大于圆型,如果现场检测距离比较长》30则可考虑用

网友B:
塑料和金属的检测区别就是采用不同的检测原理,金属用电感式接近开关,非金属用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方型的检测距离都大于圆型,如果现场检测距离比较长》30则可考虑用

楼主:
我是说接近开关的材质,不是被检测物的材质

网友C:
接近开关的材质?

圆形是塑料或金属,方形是塑料。。。

网友D:
只是安装方式有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