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0-08-18):
请教师傅: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请教师傅:
这是什么牌子的PLC?哪里有相应的编程软件、编程手册和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A:
牌子的英文怎么写?看不到啊

网友B:
力扬可编程PLC/LYPLC

楼主:
各位师父别说一半不说一半呀!!!
哪里有相应的编程软件、编程手册和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C:
http://www.liyanplc.com/
到力扬的官网上看看。

楼主:
力扬的官网上也没有这型号的

网友D:
国产的太多了 呵呵

网友E:
楼主这是什么设备用的啊,是不是点焊机?

楼主:
应该不是点焊机。是刚买回来的旧机,不清楚之前是做什么用的,我们还没确定用来做什么。

网友F:
有点像立扬的。

网友G(2010-12-23):
这是台湾力研的PLC,多用于轴控,运动控制,编程软件可用三菱的FXGP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