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MC MCR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MC指令是嵌套的,MCR为嵌套级中解除出来。

我编写了一个程序

常开X000---嵌套MC  N0  M0

常开MO 串上MCR  N0

我为什么在常开M0前弄不出N0

而且在转换的时候,显示为有不能修正的梯形图,请修正MCR N0

我是个菜鸟,希望告诉给予告诉,谢谢啊

网友A:
MCR之前不要能流。解决这个就行了。

有问题再来。

网友B:
    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吗(以FX型为例):
    LD X0
    MC N0 M0
    ……
    MCR N0
    END

    N0不需要在梯形图上画出来,MCR前、也不需要M0;若硬要观察到N0,可以在读出模式下;好像监控模式下也可以。
    可以用指令表编程,再转换成梯形图显示,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对:莫其麟 关于

    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吗(以FX型为例):
    LD X0
    MC N0 M0
    ……
    MCR N0
    END

    N0不需要在梯形图上画出来,MCR前、也不需要M0;若硬要观察到N0,可以在读出模式下;好像监控模式下也可以。
    可以用指令表编程,再转换成梯形图显示,看看就知道了。

程序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说在画梯形图的时候不要加常开的M0 ,直接在母线上画其他的子程序的梯形图就可以啦是不是啊?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MCR之前不要能流。解决这个就行了。

有问题再来。

内容的回复:在前面不要加常开的M0是不是?直接在母线上画其他的子程序的梯形图就可以啦?

网友C:
MCR 前不用M0,直接MCR

网友D:
是啊,MCR后面是不用加N0的,不需要操作数,直接MCR一条指令就可以了呀。

网友A:
MCR后面不加N0就报错啦。看清了5楼没有啊?这是必要的参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