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模式下,电机上电自动运转!求救!

楼主(2010-08-18):
        如题,现今正在使用安川伺服2系列电机。垂直轴应用,伺服上电就使能(伺服内部使能)。结果,伺服一上电,垂直轴就向下运动,速度较缓,上位也不能控制!因为是位置模式,应该可以排除是零漂问题。而另一个相同的垂直轴(相同伺服)较轻(轻约300Kg),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电机上电使能后需要少量时间进行上力这一说哦。因为若是电机先抱闸,而后使能上电, 再松闸,电机就不会向下运行,上位也可正常控制。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位置环P是多少?刚性软了?

网友B:
我们设备也碰到这个问题,慢慢往下掉,而且,拿手一碰,就飞速的回去了。
当时我们主要针对使能信号做的改动,加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C:
一定是伺服电机的动力线接错相。

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

网友D:
如果是动力线接错,一般过一段时间会暴冲一下,然后报警。

估计是增益低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F:
这种情况是伺服伺服使用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一般在垂直轴上出现,如果使用带机械刹车的,一般不会出现。主要原因是伺服电机。。。。。有没有电机上电使能后需要少量时间进行上力,,这就是伺服电机出现这一问题所在,

网友G:
不排除是抱闸不灵了。。。。。

网友H(2011-06-01):
引用 网友B:
我们设备也碰到这个问题,慢慢往下掉,而且,拿手一碰,就飞速的回去了。
当时我们主要针对使能信号做的改动,加个继电器,就好了。

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还记得否 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