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脉冲信号的检测

楼主(2010-08-18):
请问伺服驱动的输入与输出脉冲信号可以用万用表检测吗?具体方法是什么?

网友A:
你是要检测有没有脉冲信号发出来呢?还是要检测发出来的脉冲信号的频率或数量呢?

网友A:
检测有没有信号发出来可以,其它的用万用表应该不行。

楼主:
我想检测有没有信号发出来,是不是只要测一下输出电压就行。。。。。

网友A:
对的,如果发出来的脉冲频率快的话会显示一个固定的电压,频率很慢的话会显示一个变化的电压。

网友B:
一般的脉冲频率不太可能慢到万用表可以跟踪显示出变化的程度,应该能看到一个平均电压。

网友A:
是的。有的脉冲发生器有好几个档,最低档的时候才能看出来的,其它时候看到的基本都是一个平均电压

楼主:
我用万用表的表笔搭在伺服驱动的输出端,当我用手持控制器给伺服驱动一个间断的信号时,伺服驱动的输出端也有出一个断续的电压!现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的是,假如伺服电机带动的丝杠由于机械原因被卡死,此时如果我给伺服驱动一个动作信号那么此时伺服驱动的输出会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我的猜想是;伺服驱动的输出端会有一个持续的电压输出(因为,由于伺服电机被卡死所以伺服电机达不到所指定的位置故没有反馈信号给伺服驱动,所以它会一直保持这个电压信号的输出。直至伺服驱动报更随性位置偏差报警为止!)请问我的这个猜想对吗?

网友C:
如果目的是验证伺服卡死,看伺服的反馈计数状态是变化还是不变不就可以了!不必这么看。

网友A:
你猜的差不多对吧,只是不知道你负载端是否也有编码器反馈?如果有那么你猜的正确。如果没有,那么由于实际值没有达到命令值,所以会一直给,只是没有反馈信号给伺服驱动而已。刘斑竹,是这样吧。

网友A:
其实实际值就是反馈回来的,绕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果目的是验证伺服卡死,看伺服的反馈计数状态是变化还是不变不就可以了!不必这么看。

我的目的的确是想验证一下伺服有没有卡死。因为我现在手头有一台雕花机老是不定期地报“位置偏差”报警,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参数的设置问题还是机械卡死的问题!那前辈的意思是只要伺服的反馈计数状态没有变化就能确定是机械卡死吗?

网友A:
前提在有脉冲输出的情况下 基本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