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6两个编程口的区别

楼主(2010-08-18):
S7226系列PLC,有port0 ,port1两个COM口,这两个口有什么区别啊?另外他与上位机通讯时用的什么协议,RS232还是RS485,小弟刚接触PLC不久,请高手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仅仅,仅仅是地址不同。485。

电脑上两个COM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支持芳季支持芳季支持芳季

网友C:
2口是独立的485接口。仅仅只口旁边的标识不同,其他的没有区别,由于物理上没有相连,所以2口的所有设置都可以一样。

网友D:
COM0 为自由口,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E:
好象没看出地址有什么区别,随便用哪个口传程序或连触摸屏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F:
对:顺行天下 关于

COM0 为自由口,宜昌天悦电气有限公司

内容的回复:

知道什么叫自由口吗?不知道不要瞎说好不

网友G:
Port0为自由口,Prot1仍然是自由口。。。。他们的差别就是0和1的差别,既有相同的功能的独立的两个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ort0为自由口,Prot1仍然是自由口。。。。他们的差别就是0和1的差别,既有相同的功能的独立的两个口。。。

还是觉得这句话好理解!顶个

网友I:
两个端口的硬件是相同的,但在使用中似乎有小差别,例如似乎只有端口0支持MODBUS从站库指令,端口1不支持,是不是这样?不知道SP7是否改变了?

网友J(2010-10-14):
9楼说的没错,,,,,

网友K:
没有区别了,都是485接口。。。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关于两个端口的硬件是相同的,但在使用中似乎有小差别,例如似乎只有端口0支持MODBUS从站库指令,端口1不支持,是不是这样?不知道SP7是否改变了?

还是一样

网友L:
说的都正确!!!!!!!

网友M:
就是比224多了个com口。

网友N:
485口,地址不同,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