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变频器损坏

楼主(2010-08-19):
我们的一台艾默生EV2000变频器55KW

锅炉引风机用,正在运行时出现突然间炸模块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会保护,炸模块出现通常是短路引起,重点检查负载及变频器内部灰尘。

楼主:
谢谢你,多多交流

多多探讨

网友A:
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可以找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B:
我上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加我QQ详细聊。1134130563

网友A:
这问题找我就可以呀,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