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与INTOUCH

楼主(2010-08-19):
INTOUCH与AB SLC500通讯,使用IOSERVER的1784-KT驱动,都配置好后 运行 查看WHO ACTIVE(DH+ NODES) WHO FUNCTIONS ARE NOT AVAILABLE WHEN NO ADAPTERS ARE ACTIVE 运行环境是SP2  SP3我也试过.具体的配置是我重新装系统之前记录下来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求高手告诉下为什么啊,需要怎么弄

网友A:
软件配置确定没错的前提下,你就考虑硬件吧,查查DH+通讯线通上没。

若软硬你都确认过,那就再重装一下xp SP2吧。没什么好招。

网友B:
估计是RSLINX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用以太网?

把邮箱留下,我给你我以前做过INTOUCH+SLC500的例子。

楼主:
内容的回复:

我的邮箱tantai0011@126.com最进太忙 刚刚看到 我现在在尝试OPC通讯,现在有个问题,我定义了所有INTOUCH里的访问名.有一个访问名的变量时断时续,这个访问名是其中一个PLC的,这个PLC一共有2个访问名,其他的都OK 硬件应该没问题 旁边的一台工控机也是和SLC500通讯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通过AB1784KT连接的 ,现在的问题是 那个访问名是什么问题啊,大侠门有遇到过的么?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