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Intouch之间如何通讯?

楼主(2010-08-19):
比如:

INTOUCH 1#是监控现场PLC设备的软件设备,
  INTOUCH2#是通过TCP/IP连接INTOUCH1#,去读取INTOUCH1#的机器,如何实现INTOUCH1#和INTOUCH2#之间的通讯呢?

是不是有Intouch自带的控件还是什么,希望知道侠士提供解答,谢谢~

网友A:
貌似用节点的方式比较简单。

楼主:
对:饶歌 关于

貌似用节点的方式比较简单。

内容的回复:

具体怎么弄,请写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A:
好像是这样的:

定一个新访问名,这个访问名设置画面的节点名指向另一台计算机名,应用程序名view, 主题名tagname 。

定新标记名时访问名选上面定的,项目填另一台计算机一样的标记名名称就行了。

网友B:
饶歌说的很对   利用访问名的 节点名指向另一台计算机名,应用程序名view, 主题名tag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