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MCGS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19):
我用s7-200 CPU224带了一个EM235模块采集流量信号(4-20mA),PLC与MCGS连接时,各项参数都是安要求设定的,可就是采集不到数据,通讯状态显示为2,但是PLC和编程软件可以连,不知道什么原因,急切寻高人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不会吧,这个很容易做的

网友B:
通讯参数 连线正确了 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网友C:
用VB 自己编画面啊

网友D(2013-08-23):
是MPI还是DP连接,查一下PG/PC设置,本机是否为DP总线上的唯一主站,不是需设置为唯一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