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的电脑编程电缆如何做

楼主(2010-08-19):
RYC系列的驱动器,一头是水晶头,一头9针D型的,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到这里面去找找看: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6/2010061921153000002-1.shtml

楼主:
是否与富士PLC编程电缆制作方法一样,没有找到与驱动器通讯的电缆制作

网友B:
原理上只是电脑的232转驱动器的485。转得出来就行了。用60块的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然后买个4块钱的九针插头,焊上网线,然后压个水晶头。接线方式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