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s经常打不开,求助

楼主(2010-08-19):
报错如下:

ObjectStore internal error

VirtualAlloc failed to allocate at any address-存储空间不足,无法处理此命令。(8)

该软件装在系统盘c盘,c盘还有1.5g的可用空间。

楼主:
已解决,关掉360系列即可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360系列是垃圾软件,最好别装,前几天还听到有人用360卸载Step 7卸载不干净以至于新版无法安装。
楼主用Unity Pro XLS? 用了安全型Quantum吗?

楼主:
对:abysmal 关于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360系列是垃圾软件,最好别装,前几天还听到有人用360卸载Step 7卸载不干净以至于新版无法安装。
楼主用Unity Pro XLS? 用了安全型Quantum吗?
内容的回复:

的确装的是Unity Pro XLS,但什么叫安全型Quantum。。。_R_!!!

网友A:
确认是XLS而不是XL?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确认是XLS而不是XL?真神奇。

这个还是可以确认的。。。

网友B:
对:dsadvocate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确认是XLS而不是XL?真神奇。

这个还是可以确认的。。。
内容的回复:

怎么我没见过这个类型的,我只知道有S\L\XL,没见过XLS

网友C:
修改注册表就可以啦!

以下内存保存为注册表文件后导入注册表: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Common\ObjectStoreParam]
"AddressingSpaceSize"="0x18000000"
"CacheSize1stAppli"="0x18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