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700

楼主(2010-08-19):
我开始安装的是ECS-700试用版发现不能组态发布,都显示离线状态,监控软件启动老是显示组态服务器没有定义默认工程,后来我又安装了学习版,IP地址也设置了:172.20.0.254
172.21.0.254
172.30.0.254
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同事的电脑上安装了学习版就能使用。请问我这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该如何解决?
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忙。

网友A:
你好,我是浙大中控的,请问您是什么项目,请将具体信息和需求发至我邮箱jinshai6838@sina.com.

网友B:
我需要ECS700组态控制和连锁的应用实例,希望能够得到中控的支持。

网友B:
我需要ECS700组态控制和连锁的应用实例,希望能够得到中控的支持。 我的邮箱地址js_zlx@126.com

网友C:
例子恐怕不会给你的,涉及到用户的利益。

连锁简单啊,你会其他的编程就会编连锁程序了。

网友D:
联锁只是一种具体控制方案,针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设备。

ECS-700的变化比较大,VF软件粗看了一下,用起来不怎么顺手。

图形化编程在外观上比SCKey更加美观。

网友E:
ECS-700将是中国自主DCS产品中的骄傲!只是目前还处于推广期,等几个中石化的千万吨炼油项目投运后,其实力就会展现出来了。

网友F(2012-09-16):
这个问题主要是IP地址不同造成的。

监控系统的运行必须要有操作小组组态软件完成之后产生的编译文件。这个编译文件通过组态发布传到操作站。

系统组态的时候,增加操作服务器时会有一个IP地址,这个地址需要和你的网卡实际IP地址一致,你也可以通过修改网卡IP地址和这个组态的地址一致。这样组态完成进行发布的时候,就会显示接通通讯,这样就可以成功发布。

然后再打开监控组态程序就可以打开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2015-07-20):
需要:ECS-700试用版,有吗?

或者学习版的,学习了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的项目啊

网友H(2017-08-29):
我也是这问题 你的好了吗 怎么弄得

网友I:
你要先设置好IP 再在组态域中选中发布

网友J(2019-12-11):
只要努力,就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