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软件有没有通信协议?

楼主(2010-08-19):
   现在用力控做上位机软件通过232接485,那么传输信息的时候协议怎么定义啊?刚刚踏入自动化大门  请指教

网友A:
通讯协议是由通讯终端决定的,RS232和RS485之间的转换不会改变协议类型。

力控驱动非常丰富,楼主所需要通讯的设备只要不是太偏门一般都能直接找到设备驱动。

楼主:
谢谢  理解了不少东西哦

网友B:
理论太少

PC通过232 口,接rs485转232 模块,实现232和485的转换。

协议如何定,协议一般由设定义,力控通过驱动取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