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高版本软件所编辑的画面如何用低版本打开?

楼主(2010-08-19):
用ADP6.3.1编辑的画面可以用6.2.0版软件打开么?能否将画面输出一个公用格式文件,让所有ADP版本都能打开进行编辑。

网友A:
估计有困难吧

有新的软件 你为何不用?

网友B:
高版本能支持低版本就谢天谢地了。

低版本支持高版本,就两个字:扯蛋。

网友C:
如果用ADP6.2的软件编辑的画面,在用ADP6.3打开并编译,会生成一个V24的文件,将V24后缀改为V6F,就可以在再用ADP6.2打开。

如果直接用6.3编辑的画面,用ADP6.2是打不开的,使用6.3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能支持低版本就谢天谢地了。

低版本支持高版本,就两个字:扯蛋。

比如像unity 那样,导出一个文件,所有版本都能打开。

楼主:
使用6.3有什么问题呢?

感觉软件版本太高的话,下载到屏以后,软硬件兼容不好,与PLC通讯不起。换用低版本编辑的画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类情形了。

网友C:
与什么PLC通讯?可以把6.2的driver copy到6.3里面。

网友D:
不能用低版本打开,可以在高版本下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