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OC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19):
安邦信G7      3。7KW ,一上电就报OC,模块是好的,光藕全换了,真不知道怎样下手了,高手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故障原因:1.变频器输出侧短路
                    2.负载太重,加速时间太短
                    3.转矩提升设定值太大
处理方法:1.调查原因,实施相应对策后复位
                    2.延长加速时间
                    3.减小转矩提升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