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购买稳压器

楼主(2010-08-19):
如何挑选购买稳压器
怎样选购最合适的稳压器?---稳压器的选购方法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用电设备设施不断增加,电力供应不能及时满足高速增长用电的需要,特别是夏季用电高峰,电压波动极为频繁,致使工矿企业用电设施和家庭用电电器长期处于欠压状态运行,直接导致用电气启停频繁,也会导致电流增大,损害内部电气元件,严重影响电器的安全和使用寿命。每一种电气设备都有供电的电压范围,若输电电压超低或超高,就会影响用电气,何况对电视、电脑这样较精密的电子设备!!

你需要一台稳压器。怎样选择一台合适的稳压器呢?我们开始一起了解吧!

一、稳压器的功能:

 市场销售的稳压器一般具有三大功能:

1、能把低压125V-165V或高压250V-270V的电压稳定在200-230V之间,使家用电器能正常工作;

2、当输入电压高于255V或低于160V以及输出电压高于235V时,能自动切断电源;

3、在断电之后又突然来电时,可以延时5-8分钟启动输出电源,避免因为电压过高使电器受到损伤。在选购家用稳压器时一定要注意上述三种基本功能的完备与否。

4、电源稳压器一般只能在相应的范围内起稳压作用,超出这个范围也同样失灵甚至损坏。

二、稳压器的分类:

稳压器从结构上分类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手动稳压器:次类产品价格最低廉,因为操作不方便,基本已经被淘汰.

第二种是自动稳压器:

(1)极式自动稳压器:高档的稳压器是用的伺服电机来控制电压的,它的优点是没有瞬时断电现象发生,输出电压平稳,一般稳压精度在3-5%,适用于高档的及对电压要求较高的电器,如电脑、测试设备。比如艇浪SVC系列全自动高精度稳压器、艇浪TSD系列伺服式交流稳压器.

(2)继电器式自动稳压器:采用继电器切换调整输出电压,电压波动较大,精度比较低。为中档的稳压器所使用,比如艇浪TM系列大功率转接式自动交流稳压器,此类产品稳定性高、价格低廉,适合对于电压要求精度不高的设备使用。

三、需要购买稳压器的条件:

因为电器的设计者已经考虑到使用中的电源波动因素,设计了保险系数,在一定的电压波动范围内能保证正常工作,如果你所居住的地段供电电压经常保持在家用电器适用的电压范围内,又不经常停电,便用不着去购买稳压器。

四、稳压器选购的原则:

购买稳压器时,建议大家至少要选购比实际功率大三倍的稳压器,因为稳压器在实际工作中要克服市电的浪涌冲击和感性负载的起动冲击(如冰箱、空调、马达和电动机)。

●稳压器用在感性负载时,由于感性负载有较大的瞬间起动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3—5倍往往超过运行电流的9倍(如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电扇、大型空调,印刷机,空压机,电梯,水泵等都属于感性负载),所以凡配用电动机、压缩机电器等感性负载的稳压器,都必须考虑其功率储备,要留有余量,就要预留足够的余量,避免负载开机时产生的冲击电流对稳压器造成即时的损害。如整厂使用稳压器,在启动机器时,应避免大功率感性负载同一时间启动,所以在选购稳压器时,应有1.5倍的预留容量单机配套的预留量应有3倍。

● 注意市电供电的电压值,是否超出所选购的稳压器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三相电电压有否相差10V以上.

●在购机前,要考虑日后业务扩展,是否需要增加设备,稳压器是否需要预留扩展容量

● 无论是单机配套或整厂配套,选购的稳压器要预留一定的预留容量,避免稳

压器百分百的负载率,稳压器的负载率一般达90%这样较为适宜。

自动调压器的外形结构有台式、挂壁式、台壁两用式和落地式等几种,应根据安装放置的位置、主要用途,以及安装能力,选择不同的款式。

业内人士提示,在选择稳压器时,还要注意要选择品牌知名度高的产品,因为这些厂家质量可靠、服务周到;同时厂家是否有良好的售后服务,如产品质量执行三包等,也是消费者应注意的重要因素。如艇浪稳压器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产品,可放心使用。

五、如何选购稳压器的使用功率:

1、稳压器所标输出功率是最大功率。家用电器的标称功率是指有功功率,而冰箱、空调、水泵等感性负载在启动瞬时间电流很大,因此电冰箱、空调、水泵按功率x(3~5倍)。

例如:3匹美的空调(220V用电)

1匹等于0.75千瓦*3匹=2.25千瓦*3倍感性负载启动电流=6.75千瓦以上稳压器适用。(美的维修安装技师推荐选用8KVA稳压器)

2、以专业水电安装技师及工厂专业电工、工程师和稳压器使用功率算法:一般工业设备按额定功率至少乘以2倍以上使用功率,当使用在具备电机运转设备、大电流启动装置及冲击性负载设备上时,应选择3倍以上容量的稳压器,以免启动电流过大,供电线路降压而无法正常工作。

例如:某一工厂的汽泵机(380V用电设备)

某电机功率为7.5千瓦,然而它开始运转冲击作功时浪涌电流过到电机功率的3倍以上,所以必须选择大于其功率3倍的稳压器。

3、0.5—3K稳压器选择输出电压110V时,则输入容量不能超过额定容量的40%,当输出端需110V和220V同时使用时输出容量应在额定容量的50%,以免过载。

特别提示:

选购时按用电设备额定功率、开机浪涌电流、感性、容性等负载情况选择稳压电源输出功率时要留有足够的余量,用于冲击性负载时余量应更大。

警告用户:

选购稳压器的使用功率可按以下因素参考计算:

使用设备额定功率+使用电流+输入电压过低稳压器功率折损+使用余量等情况来选购稳压器的功率。

注:因电网电压情况各异 以上数据仅作参考

简单的稳压器匹配表:

稳压器功率
2KW
3KW
5KW
7.5KW
10KW

适用家电
1匹空调
1.5匹空调
1.5匹—2匹空调

电饭煲1台

微波炉1台或2台
3匹空调1台或1.5匹空调2台

电冰箱1台

照明
3匹空调1台或2匹空调2台

加电冰箱1台

照明

六、错误的观点

1、装了稳压器用电就保险

稳压器已走进了千家万户。到用电高峰期,许多市民都把希望寄托在稳压器上。稳压器在电压不稳时能起到调节作用,确保电压稳定。当电网发生严重故障或电路严重超载时,也能自动切断电源,保护电器设备。但是,有的家庭在使用稳压器后反而导致家电损伤,究其原因是选购和使用稳压器不当造成的。

一是选购时没有留有余量,照着家电的额定功率购买,致使稳压器长期满负荷运转而产生故障;如果您想购买一台稳压器供启动电流较小的用电设备如冰箱和电视等使用,稳压器的功率应是电器功率的2-3倍;如果你想购买一台稳压器供启动电流较大的用电设备如空调等使用,以其功率的3-5倍选购就可以了。

二是选购类型不正确,比如继电式电源稳压器不仅不能保护需要高精度电压的电器(如电脑),反而起坏作用。

三是安装时为图方便紧贴墙壁或屋顶,造成散热不畅。为此专家建议用户购买稳压器时,额定输出容量应为要保护的家用电器功率的3倍以上;安装时须离墙壁或屋顶20厘米左右,以便散热。稳压器在使用过程中还要定期进行保养。

2.“稳压器不停的切换,对电器的影响更坏”

这是一个误解,只要你的输入电压在稳压器调节范围内,稳压器就会输出平稳的电压,让你的电气设备就会在恒压的状态下运行,保证设备稳定和正常使用,但若你的电源输入电压太

网友A:
稳压器,电力行业的耻辱

网友B(2011-07-08):
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专业从事于各种稳压器、干式变压器、谐波滤除装置与电气自动化配套生产、开发与销售。
本公司的生产车间在全国同类行业中,是最整洁,最现代化的标准生产车间。公司现有180多名员工,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30%,大学本科学历以上占25%。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上海稳利达电气有限公司通过了,以严格著称全球赫赫有名的英国国家质量保证有限公司审核和注册(ISO9001:2000认证),它带给“稳利达”的不仅是硬件设施上的极大提高,更多的是综合管理上的突飞猛进。通过该公司的认证和培训,使“稳利达”的生产更程序化,更流程化,更现代化经营理念。由于“稳利达”公司在同行中良好的口碑,国内许多著名的电气公司纷纷委托“稳利达”公司指点配套生产(OEM),本公司产品和售后服务也获得了同行企业和客户的一致好评。靠着广大客户的长期支持,“稳利达”产品在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同时也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稳压器生产基地。

网友C(2014-03-05):
常州创稳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稳压器,家用稳压器,三相稳压器,空调专用稳压器,机床设备专用稳压器等工业专用稳压器,变压器,JBK,SG,SBK等变压器,提供报价电话:0519-89620606  24小时服务热线:18052522667

公司官网:http://www.cwdq168.com

公司老网站:http://www.chuangwendq.com

可到以上地址进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