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热继匹配表

楼主(2010-08-19):
序号 电动机功率 热继电器型号 热继电器规格 接触器型号 备注
1 0.5 KW JR36-20 1-1.6 A CJX2-0910
2 0.75 KW JR36-20 1.5-2.4 A CJX2-0910
3 1.5 KW JR36-20 2.2-3.5 A CJX2-0910
4 2.2 KW JR36-20 4.5-7.2 A CJX2-0910
5 3 KW JR36-20 4.5-7.5 A CJX2-0910
6 4 KW JR36-20 6.8-11 A CJX2-0910
7 5.5 KW JR36-20 10-16 A CJX2-1210
8 7.5 KW JR36-20 10-16 A CJX2-1810
9 10 KW JR36-63 20-32 A CJX2-2510
10 11 KW JR36-63 20-32 A CJX2-2510
11 30 KW JR36-160 53-85 A CJX2-6511

网友A:
哥们啊,JR型的热继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使用了,不要误导大家哦。

网友B:
我没有留意JR。只留意了KW;电流值和0910等的。

网友C:
老兄,你这样会害死大伙的,国产的电器没有进口的质量好啊,11KW才配CJX2-2510,太小了

网友D:
序号 电机功率    接触器选用型号         热继电器
1       0.5KW             CJX2-09              JR36-20 0.63~1.5
2       1.1KW             CJX2-09              JR36-20 2.2~3.5
3       1.3KW             CJX2-09              JR36-20 2.2~3.5
4       1.5KW              CJX2-09             JR36-20 2.5~4
5       2.2KW              CJX2-12             JR36-20 4.5~7.2
6          3KW              CJX2-15             JR36-20 4.5~7.2
7          4KW              CJX2-17             JR36-20 7.2~9
8       5.5KW             CJX2-18              JR36-20 10~16
9       7.5KW             CJX2-25              JR36-20 14~22
10     11KW              CJX2-32              JR36-20 20~32
11      15KW             CJX2-40              JR36-63 28~45
12   18.5KW             CJX2-45              JR36-63 28~45
13      22KW             CJX2-50              JR36-63 40~63
14      30KW             CJX2-65              JR36-160 53~85
15      37KW             CJX2-80              JR36-160 53~85

网友E:
同意刘志斌老师的说法

网友F:
灵活搭配 JR系列的不太好用

网友G:
你们都好厉害哦。。我向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