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 PLC开关电源元件!

楼主(2010-08-20):
有一台CPM2AE-60CDR-A PLC的电源板K2333管烧毁,查电阻电容无问题,换新管后用一天,又无电源输出,查出又是K2333栅级与漏极击穿,(以前是源-漏击穿),发现有一元件有一裂缝,在板上编号为L103,看编号应是电感元件,可仔细看又不像,不知哪位师付了解此元件,望告诉此元件是什么?如何鉴别好坏?谢谢了,本想多加点分,可本人实在穷人一个,无奈,倾其所有了,呵呵!

楼主:
自己先顶!望有贵人指教!版主留情,别删啊!

网友A:
你要告诉大家几条腿,或是给个照片,没分也有人帮你啊,这个网上大家应该是相互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告诉大家几条腿,或是给个照片,没分也有人帮你啊,这个网上大家应该是相互学习的
谢谢提醒!该元件是直列三引脚,在电路中用1、3脚,2脚空置。封装是用胶类覆盖的,

网友B:
数主很厉害啊,自己可以修PLC了。最好找专业修理的地方确诊一下。

网友C:
对:sz6310 关于
引用 网友A:
你要告诉大家几条腿,或是给个照片,没分也有人帮你啊,这个网上大家应该是相互学习的
谢谢提醒!该元件是直列三引脚,在电路中用1、3脚,2脚空置。封装是用胶类覆盖的,
内容的回复:
个人觉得应该是电感元件没错,1-2和1-3的电感量应该是不同的,如果要判断好坏的话 应该要从电路板上把元件摘下来,好象现在有一种万用表是可以直接测电感量的,量下1-2;1-3;2-3的电感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