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安装减速机后不能运转

楼主(2010-08-20):
近期公司丹纳赫伺服电机转子磨损,想用公司的丹纳赫伺服电机备件更换,可原有伺服电机型号已经停产,现购买了丹纳赫AKM-51E-ACC型号的伺服电机与纽卡特的PLE120-12减速机匹配使用,伺服放大器为丹纳赫S600,但安装减速机后电机不能运转,也无报警现象。电机不安装减速机时控制运行正常,请教各位师傅是和故障原因。

网友A:
哥们,力矩不够,或驱动器设置不对

网友B:
如无报警,可能你的运行模式设置有误,设为力矩模式了。

楼主:
呵呵,我也觉得是驱动器与电机设置不匹配啊

网友C:
驱动器上面无报警,有点不正常的,有可能是减速机与电机连接的顶丝没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