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如何设置正反转

楼主(2010-08-20):
一 台丹弗斯变频器VLT2800只能正转不能设置成反转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是通过端子控制吗?通常变频器都有正转和反转输入的.

19号端子缺省对应的就是反转,除非你修改了参数303?

楼主:
谢谢ye-w的回复;变频器是通过端子控制的。18号端子和19号端子对应的参数都是缺省值没有改动,参数200也设置为1用线短接12号端子和19号端子还是不行。不知还有哪个参数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