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救三菱触摸屏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0-08-20):
三菱F940GOT-SWD-C的触摸屏开机4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这是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是不是触摸屏省电模式进入屏保状态?

网友B:
这种情况,高压产生电路异常或者主板故障。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啊,跟灯管有没有关系啊,另外2楼的师傅说进入屏保状态这个我试过不是进入屏保状态的

网友C:
专业维修触摸屏 维修热线:0510-82622503 13382896019
欢迎访问本公司网站:www.wxruibei.com
无锡市瑞贝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的触摸屏维修中心,本公司专业维修触摸屏,品牌包括西门子三菱eview富士uniop欧姆龙hakko普洛菲斯海泰克威纶等品牌.可解决的问题包括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通讯问题、系统问题、主板问题等等。技术过硬,修复率高。收费在同行业中低廉,尽量为广大客户降低设备运行维护成本。承诺保修 6 个月!维修及修后服务热情周到。专业技术,专业服务。贵司的设备配套中如遇人机界面触摸屏、PLC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等损坏,我公司可以为您提供优质快捷的维修服务,使贵公司的设备尽快恢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