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选型及产地

楼主(2010-08-20):
AB变频器是否有国产的? 有在哪里生产的?

AB变频器在风机上的应用选用什么系列的,40HP的 请提供下型号

网友A:
AB变频器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国外生产的,也有部分在国内生产.看你的功率是多大的.如果在300KW左右,建议你选择755系列,质量超好.

网友A:
40HP选用PF400.

网友B(2010-10-08):
AB在上海有个厂,生产7系的

4系的早就都是给台湾厂代工的

PF400P支持中文菜单显示

网友C:
一楼说的更正一下,现PF755只有380-480V一个电压档,最大约456A,也就是250KW轻载。755在美欧行销过一年了,目前已有PSA。753是对应70,700产品的,刚开始发售,最大功率也是250KW。但这2款价位都比较高,后一种未经市场检验。当然不久的将来它们的功率段会成倍地扩大。

一个风机应用必要用这么好的变频器,PF400足矣。

网友C:
产地问题:

PF4 产地:吴江 代工方式

PF70,700和一些700H,开利专机,上海川沙暮紫桥,同时物流和CSM也在那里。

网友D:
PF4 产地:吴江 代工方式

大概是台达。

网友E(2012-05-31):
PF70产地,墨西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40HP选用PF40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PF70产地,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