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plc为什么没有输入输出?

楼主(2010-08-20):
我想请问下各位师傅,

 西门子s7-300的plc为什么没有输入输出?查询了很久找到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更换了两根传输线一个是计算机之间的连线和密炼机控制柜的连线,然后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在工作过程中是不是停机,只要将其复位重启又能够正常工作这是怎么回事情呢?希望各位师傅帮我解答下。随便给我说下像这种没有输入输出或者出现问题检测的步骤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A:
S7-300是模块式结构,它是有CPU模块与输入、输出等模块组成,编程时,应先进行硬件组态,组态后,其输入与输出端的地址就确定下来。

网友B:
可能模块电源有问题,

网友B:
描述的跟清楚一些

网友C:
这种情况8成是你的供电有问题

模块供电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