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24V和受控0V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设计一台机器,通过安全继电器来控制气源

想请问是控制24V好呢,还是控制0V好?

好像国内很少用控制0V的吧

网友A:
我认为控制0V,如果是控制24V,突然断电怎么办。

楼主:
我自己也比较倾向用控制0V,直接控制所有电磁阀的0V,达到安全的目的

网友B:
国内的一般都是控制电压24V的一端

楼主:
谁知道在实际使用中,控24和控0的区别有多大吗?

网友C:
还是控制24V好,安全可靠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没研究过,也不知道控制0V有什么好处???

网友E:
我理解楼主的问题是否是:

1、如果一个电路正常长时间维持的状态,用0v电压控制;

2、如果一个电路正常短时间维持的状态,用24v电压控制;

3、举例说,开关闭合时,电机长时间运行,只有短时不工作,那么让控制电路在短时不工作时输出24v,工作时控制电路输出0v;

楼主:
比如说当机器的急停按钮触发以后,我想切断所有的电磁阀的电源。

电磁阀的电源是由PLC的触点直接控制,而我需要的是由外部硬件电路来切断电源。

假如我考虑切断24V,那每个电磁阀都得加上一个中间继电器,也许需要很多个。

假如我切断0V,那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一个。

你说控24和控0是不是很大差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切断0V,那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一个。你说控24和控0是不是很大差异?

1、切断0V,用的是24v;

2、切断24v,用的是0v;

3、关键是“0V”控制的状态时间长,而“24v”控制的状态短;

4、这样控制设备“出力”小;

5、“0V”、“24v”是同一个控制电路输出的两个状态,不存在元件多少的问题!

网友F:
楼主这里是说零线一,颗火线有许多。对吧

楼主:
对,我有很多个电磁阀,电磁阀的电源是直接由PLC输出的,共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我有很多个电磁阀,电磁阀的电源是直接由PLC输出的,共0V

1、有很多个电磁阀,电磁阀的电源是直接由PLC输出的;

2、电磁阀线圈的工作状态有两个,线圈“得电”或者“不得电”;

3、电磁阀阀的工作状态也有两个,“开”或者“闭”;

4、电磁阀线圈与电磁阀阀的工作状态有四种:

1)电磁阀线圈得电,电磁阀阀开;

2)电磁阀线圈得电,电磁阀阀闭;

3)电磁阀线圈失电,电磁阀阀开;

4)电磁阀线圈失电,电磁阀阀闭;

网友E:
5、你选哪一种呢?

6、有两种选法:

1)电磁阀线圈得电,电磁阀阀开,电磁阀线圈失电,电磁阀阀闭;

2)电磁阀线圈得电,电磁阀阀闭,电磁阀线圈失电,电磁阀阀开;

网友E:
7、如果你要控制的电磁阀,连续长时间是电磁阀阀闭,只有短时电磁阀阀开;

8、那你就用“电磁阀线圈得电,电磁阀阀开,电磁阀线圈失电,电磁阀阀闭”这种电磁阀;

9、这样,连续长时间是电磁阀阀闭,也就是说PLC的输出控制端连续长时间输出为零v;只有短时电磁阀阀开时,PLC的输出控制端短时间输出为24v;

网友E:
10、这就是所谓“控制24V好呢,还是控制0V好? ”的道理。

网友G:
还是切断24V好,断0V电磁阀毕竟还是带电的

能不能考虑断开进PLC的24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7、如果你要控制的电磁阀,连续长时间是电磁阀阀闭,只有短时电磁阀阀开;

8、那你就用“电磁阀线圈得电,电磁阀阀开,电磁阀线圈失电,电磁阀阀闭”这种电磁阀;

9、这样,连续长时间是电磁阀阀闭,也就是说PLC的输出控制端连续长时间输出为零v;只有短时电磁阀阀开时,PLC的输出控制端短时间输出为24v;

工业设计中不能完全根据通电时间的长短来确定电磁阀,还要看工况,比如突然停电,此时阀门是开好还是关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工业设计中不能完全根据通电时间的长短来确定电磁阀,还要看工况,比如突然停电,此时阀门是开好还是关好

1、“看工况”,yzzcp说得很好;

2、看工作时间,看工况,…,这些就是你确定零伏控制、还是24v控制的原因;

网友H:
电压就是电位差,+-24与0V有什么区别哪?规定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电压就是电位差,+-24与0V有什么区别哪?规定而已。

1、电位于参考点的选取有关;

2、电压或者电位差与参考点的选取无关;

网友H:
电压就是电位差,+-24与0V有什么区别哪?规定而已。但 控制24V好,控制0V好,还是24V ,0V都控制好。要看控制负载的类型。

网友E:
1、举例说,就好像时间继电器,有得电延时与断电延时之分;

2、plc 的输出端有“受控0v”与“受控24v”之分;

3、要根据控制的要求和工况的需要及其利弊而选择;

网友G:
如果是AC220V,控制火线或零线还是有区别

网友E:
举例说:

1、一台PLC,在通电运行时,没有信号输出时,输出端的电压可以是0v,也可以是24v;

2、没有信号输出时,输出端的电压是0v,输出控制信号时,输出端的控制电压是24v;

3、没有信号输出时,输出端的电压是24v,输出控制信号时,输出端的控制电压是0v;

4、控制电压是0v,有一个缺点,就是PLC没有通电时,输出端是0v,这个0v不是控制信号的0v,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或错觉;

网友H:
是控制变压器输出的交流24V,还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24V?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控制变压器输出的交流24V,还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24V?

是PLC的输出端子的电压,在PLC输出信号时是24v,还是0v的问题。

楼主:
我的初衷是在急停按钮被拍下以后,切断所有电磁阀的电源。

因为电磁阀的电源是直接由PLC输出的,所以要切断24V的话得增加很多的中间继电器

如果切断0V就很简单了

有人说可以在PLC中直接将输出复位就可以了

是的,没错,但是我需要的是硬件上切断电磁阀的电源而不是在软件中实现

网友I:
我设计一般控制24V。如同灯开关控制火线一样。

网友G:
PLC只是控制通断,虽然可以输出很多路24V,但进PLC的只有一个24V,控制进PLC的24V就可以了,不是控制PLC的电源

网友J:
 把你的PLC输出串入急停在接电磁阀.

 你看  你一按急停吧,电磁阀的电就都断了不是.  呵呵

楼主:
YZZCP的主意不错,可以试试,哈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