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型PLC的闭环定位指令DCLLM问题

楼主(2010-08-20):
软件帮助中指出对于反馈装置可以是输入X点,也可以是高速计数器。

可是当选用X点,下载到PLC后,就显示错误。请高手们说说是什么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A:
显示什么错误?把相关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这样写 DCLLM   X0   K10000   K1000   Y2(确定中断指针没有问题,其它地方没有用到X0)

编译没有问题,下载到PLC后显示这条指令有问题。

改成   DCLLM   C243   K10000   K1000   Y2  ,就没有问题。

可是软件帮助中明明说了反馈装置可以是输入X点,不知为什么。请高手们说说原因,谢谢!

网友A:
X点用错了。只能用X4和X6点。其中X4对应Y0,X6对应Y2。

你用DCLLM X6 K10000 K1000 Y2 试试。

楼主:
十分感谢 robotH 的指点,过两天有PLC的时候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