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电和农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20):
最近发现农电的电源断路器都加漏电保护。而工业电是不需要的。工业电和农电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居民用电也需要加漏电保护,这只是对人安全性的考虑,至于“工业用电”和“农业用电”,就电的本质来说是没有区别的(*^__^*) 。

网友B:
1、使用场合不一样;

2、配置可能有所差别;

3、电费不一样;

网友C:
电费不一样,,,,,,,,,,,,,

网友D:
农电就是想停就停。

他娘的小时候经常是天一黑就停电,半夜才来。

网友E:
用电加漏电保护,这只是对人身安全的考虑

工业用电现在也要加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F:
农业用电按照安全规程必须装漏电保护装置,工业用电中对于绝对不允许漏电跳闸的工业企业,只允许装漏电报警装置,不得停电!有些工业企业用户,对停电不会造成重大损失或人身事故的,可以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G:
从供电企业角度看,农用电的供电可靠性差,投资标准低,设备投入等级低,用户用电安全意识不足

网友H:
就电的本质没有区别,但从安全和保护来说有所不同,工业一般是动力电三相的多民用一般是单相的为了防止零线的断开产生的漏电造成人员的伤亡加个漏电保护来保护人身的安全。

网友I:
只有工业用电和市电吧,工业用电就是三相380V的,市电就是220V的 。 工业用电贵,市电用电便宜

网友G:
肯定有农电之说,不然国家电网公司就不会搞出2个电网大项目----城网改造和农网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