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0-08-20):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小微断有C型和D型,C型是照明型,D型是动力型,现在照明和动力我知道分别选C型和D型,那其他负载呢?比如蓄电池、空调、风机等,应该用C型还是D型呢?还有除了小微断,塑壳也有小电流的,在电流都满足的情况下应该优先选择哪种呢?谢谢!!

网友A:
你说的C型、D型等指的是微型断路器的脱扣特性,具体如下:

下面是国际通用:

A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线路,或线路长且短路电流小的系统;
B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C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回路;
D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下面这个是ABB的专利:
K型脱扣曲线:具备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和8~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适用于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楼主:
对:sovish521 关于

你说的C型、D型等指的是微型断路器的脱扣特性,具体如下:

下面是国际通用:

A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2~3)In,适用于保护半导体电子线路,带小功率电源变压器的测量线路,或线路长且短路电流小的系统;
B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3~5)In,适用于住户配电系统,家用电器的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C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5~10)In,适用于保护配电线路以及具有较高接通电流的照明线路和电动机回路;
D型脱扣曲线:脱扣电流为(10~20)In,适用于保护具有很高冲击电流的设备,如变压器电磁阀等;

下面这个是ABB的专利:
K型脱扣曲线:具备1.2倍热脱扣动作电流和8~14倍磁脱扣动作范围,适用于保护电动机线路设备,有较高的抗冲击电流能力。

内容的回复:

不对吧,电动机回路不是D型吗?

网友A:
嗯,错了,还有就是具体的脱扣电流最好参见相应断路器厂家的手册

网友B:
K特性是ABB特有的脫扣特性並經70年的實踐驗証,現已廣泛應用於電動機配電系統保護。K特性的1.2倍熱脫扣動作電流可有效地保護電動機線路設備,而10-14倍磁脫扣動作范圍可方便地與電動機運行相配合,有較高的抗沖擊電流能力。

网友C:
好东西,收藏了!看来好多东西是要处处留心才能学到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