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与Premium系列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8-20):
要保证多台PLC的通信,每台PLC都有独立的cpu,可不可以讲多台PLC通过以太网连接起来?这样连接起来需要什么硬件设备,是不是还需要一台pc机,还是需要一台总PLC?

PLC为Premium系列。

网友A:
        通过以太网互联Premium当然是可以的,如果你的CPU已经是带集成以太网通讯口的话,经过一个交换机互联起来即可,否则需要再增加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

        在程序中编写相应的通讯指令完成点对点数据交换,或是以一台PLC为主,通过I/O Scaning的方式读取/分配相应数据,此时所有数据均为自动交换,仅需完成相关硬件配置及参数设置即可。

        当然对于Premium而言,FipWay或是Modbus Plus的总线方式都可以完成自动交换数据的对等通讯,只需在CPU上的PCMCIA插槽内加入对应的通讯扩展卡并完成程序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