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西门子PLC顺序功能图

楼主(2010-08-20):
三个闸门电机至少有一个启动,才能进行下一步,顺序功能图该怎么写啊?选择结构的话只能选择一个电机,并行结构的话三个电机都同时启动,要怎么样写可以选择一个启动或两个三个同时启动呢?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你把你的具体控制动作要求写清楚,可以帮你编程

楼主:
自动启停控制:

启动:闸门(手动打开至少一个闸门,直到至少一个闸门限位开关“开”到位)→刮板机→斗提机→振动给料机(每一步均间隔10秒)。

停机:振动给料机→斗提机→刮板机→闸门(自动关闭所打开的闸门,直到所有闸门限位开关都关到位)(每一步均间隔10秒)。

我想画成顺序功能图,请前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给你变了个程序,不知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不好意思啊,掉了个条件,闸门电机有三个,至少有一个闸门电机开启才能进行下面的几步,我主要是不知道这三个闸门电机在顺序功能图中该怎么画,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按着你的要求,我把程序改了一下,增加了三个带自锁按钮,实现可任意组合启动3个电机。

楼主:
程序写的很好,非常感谢您!能加我QQ交流一下吗?QQ:410486281

网友A:
可以,但对QQ不太清楚。

楼主:
那能告诉我您的联系方式吗?邮箱地址?或其他?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对QQ不太清楚。

我PLC的初雪者,您收徒弟吗?帮您打杂,业余学习,向您求教!

网友A:
楼主及8楼网友:收徒弟就不必了,大家都是网友,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大家分析讨论为好。我的邮箱:wyb2866255@163.com

网友A:
夏同学你好!我接到你的邮件,知道你是个在校的大学生,认识你这样的肯学习向上的小朋友我非常高兴(我已是接近70岁了),我是60年代毕业的,在校只学过电子管,晶体管当时在国内刚刚出现,是在工作中自学的,以后又自学集成电路、单片机、PLC、工控机,,,,可以说,搞电的人,要想不落伍,就得不断的学习。你说的顺序功能图,就是流程图,搞软件设计的制定流程图是非常重要的一关,流程图正确,一般懂得编程语言的人,都可把程序写出来。流程图的制定不是简单的从一本书就可学到的,它是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是活的东西,你必须多学多问,扩大知识面,眼界宽了,对待一个问题,你就会从多方面考虑思考,找出最好的方案。下面就从三个闸门的电机的控制说起:当你按下启动按钮时,容许一个或二个或三个电机同时启动,而且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编程前必需先分析各种启动与停止状态:1、每个电机都有起停二个状态,3个电机共有8种状态,即单机启动3种,双机启动3种,3机启动1种,全停1种。怎样实现呢?通过分析对比,选用3个自锁开关作为电机起停条件,这样就可实现用一个按钮控制3个电机的7中运行状态。2、当二个以上电机同时启动,还要考虑必需电机都停止运行后延时10秒,执行下一道工序,为此必需将运行状态下的所有电机的输出并联,用并联后的后沿去触发一位开关,使其置1,用它连接10S定时器,去执行下一工序运行。考虑这些,就可以画出流程图。见下图:

网友A:
抱歉,流程图有笔误,重画一张。

网友C:
非常耐心的好老师,学习了

楼主:
真是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我可以叫您老师吗?呵呵。。。。。听了老师的讲解我的思路清晰多了,当初思考的时候这样的思路一闪而过,我没有把握住,呵呵,当时对这个想法很没把握,所以就到网上来求助了。。。还有个问题不太清楚想问问老师:这个自动控制是按一个启动键,电机就按一定的顺序在一定的时间内启动,启动之后就一直运行,直到按下停止键,电机就按一定的顺序和时间自动停止,这个自动启动程序和自动停止程序是分开写吗?怎么样算是一个运行周期呢?是自动启动和停止一起算一个周期,还是自动启动和自动停止分别算一个周期呢?

网友D:
学习了,很受教,很好的老前辈啊!

网友E:
真是个不错的老师,一个令人敬佩的工控人!

网友A:
 应该算二个运行周期,S0.1与S0.2是独立的二个顺序程序控制段,是通过按启动与停止按钮相互转换的。

楼主:
嗯,懂了,谢谢老师啦!

网友F:
看到感觉找到老师了有地方学习了

网友G(2010-09-19):
学习了,我也感谢老师了!

网友H:
感谢老师啊,真是个好老师啊

网友I(2010-12-17):
请问一下有没有关于PLC的仿真软件呢?

网友J:
仿真软件不好用,太难用,我建议还是买一台plc自己学习,或购买一台仿真机进行学习

网友I:
你好!MYWIN_PLC

我现在还是个学生  购买PLC有点困难!     只能用软件区仿真了!

网友K(2011-08-20):
感谢老前辈啊!向你学习啊

网友L(2015-12-11):
基督教的基督教贷款快的快的看得开的扣扣扣的看得开

网友M(2018-06-11):
引用 网友A:
夏同学你好!我接到你的邮件,知道你是个在校的大学生,认识你这样的肯学习向上的小朋友我非常高兴(我已是接近70岁了),我是60年代毕业的,在校只学过电子管,晶体管当时在国内刚刚出现,是在工作中自学的,以后又自学集成电路、单片机、PLC、工控机,,,,可以说,搞电的人,要想不落伍,就得不断的学习。你说的顺序功能图,就是流程图,搞软件设计的制定流程图是非常重要的一关,流程图正确,一般懂得编程语言的人,都可把程序写出来。流程图的制定不是简单的从一本书就可学到的,它是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是活的东西,你必须多学多问,扩大知识面,眼界宽了,对待一个问题,你就会从多方面考虑思考,找出最好的方案。下面就从三个闸门的电机的控制说起:当你按下启动按钮时,容许一个或二个或三个电机同时启动,而且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编程前必需先分析各种启动与停止状态:1、每个电机都有起停二个状态,3个电机共有8种状态,即单机启动3种,双机启动3种,3机启动1种,全停1种。怎样实现呢?通过分析对比,选用3个自锁开关作为电机起停条件,这样就可实现用一个按钮控制3个电机的7中运行状态。2、当二个以上电机同时启动,还要考虑必需电机都停止运行后延时10秒,执行下一道工序,为此必需将运行状态下的所有电机的输出并联,用并联后的后沿去触发一位开关,使其置1,用它连接10S定时器,去执行下一工序运行。考虑这些,就可以画出流程图。见下图:

我想知道怎么生成这个程序,梯形图编辑时选择触点和线圈即可,顺序功能图选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