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节阀PID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压力调节阀,整定PID时发现这样的问题:

给定值减小时,例如从1.15MPa改1.10MPa,系统反映正常,阀位从45%迅速关到52%;但给定值改大,从1.1改回1.15时,阀位会一下子全开,然后再逐渐回到45%。

用的是PI调节,Kp从500到5000,Ki从500到3000都试过好多次,后果只是调节速度上有一些改变,但每次调节都先全开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有什么高见?

用的模块是1756-OF4

网友A:
你的PID参数设置得不好,优化你的调节参数吧。

网友A:
阀位从45%迅速关到52%;但给定值改大,从1.1改回1.15时,阀位会一下子全开,然后再逐渐回到45%。

应该是缓慢的,逐渐的,不应该是迅速!

网友B:
你用什么控制器,能自动调节PID吗?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控制器?用的是PID还是PIDE这两个参数设置不一样哈

网友D:
有可能你现场的调节阀不好用,你的调节阀很可能是气关阀,关阀由于有风压作用所以迅速,开阀由于风压减小,加上可能盘根过紧,导致调节阀不动,因此使PID调节器迅速全开,然后再关。对于一个PID调节器,如果参数合适不会出现开关差别很大的情况。

网友E:
估计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把I值改小试试,

网友F(2010-10-11):
P5,I200,D3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