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千瓦日博RB600变频器的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0-08-20):
有一台RB600的变频器,15千瓦的。CPU板是2008年7月10日的。

有时能运行,输出正常。键盘上升键失灵。

有时所有键盘按键失灵。

请问哪位有经验的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主板有问题!若果只有上升键不好的话,应该是这个键不好,如果是所有的键不好那就是主板不好了!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你是哪儿的人?有事可以打我的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B:
键盘的面模开关坏了,因为是碳膜的,比较容易坏,可以换个面板解决,QQ915808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