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楼主(2010-08-2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两个S7-300的PLC通过CP5612卡连接到一个wincc项目里面,在wincc中的画面和变量‘以及连接地址都需要做哪些配置呀?谢谢啊

网友A:
不需要做什么配置,与原先的一样。

网友B:
看你选用哪种通讯方式了。MPI/以太网/PROFIBUS,设置各个不同。

网友C:
在WICC里建一个与硬件相同的通迅连接就行了,这没什么

网友D:
和一个PLC的配置方法区别不大

网友E:
CP5612卡应该是PROFIBUS通信吧,在wincc里的通信协议里要设置一下dp地址和CPU插槽号等。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