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导出S7项目中的第三方设备组态GSD文件

楼主(2010-08-20):
请问高手们,怎样才可以在PLC的程序中导出第三方PROFIBUS接口设备的GSD文件,我是想用来单独组态来测试维修过的控制器,而且这些东西比较老,无法找到它的GSD文件。有劳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能给指点指点啊,看过帖子的是都不知道还是惜墨如金啊!

网友A:
不用找GSD文件,直接在硬件组态里复制到自己新的项目里,就可以使用

楼主:
这方法我试试,也可以从旧项目里导出到S7中安装,我搞好了,就是有的项目可以,有的不行,不行的打开安装GSD文件时没文件显示出来,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所有的GSD GSE文件都是存储在C:/SIEMENS/STEP7/...的文件夹里, 直接拷贝就行了

网友C(2011-07-01):
所有的GSD GSE文件都是存储在C:/SIEMENS/STEP7/...的文件夹

网友D:
硬件组态里,有安装和导出GSD文件的工具。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