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交流伺服驱动器设计所需要注意些什么??我在线等待<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2010-08-20):
各位高手,我正在设计一款380V交流伺服驱动器,电机1.5KW, 电路和程序基本实现,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我在线等待答案;

我的驱动器在主控电源为200V以下进行调试,工作很正常,但是升到250以上时,就出现以下问题:

 电机锁死,只有DSP复位才能又一次启动,另外主控板存在交大的静电,为什么??怎么消除?

 另外驱动器和电机接地问题,我是用的三相四线制,直接连接三相四线制的地就算接地了吗?

另外控制电源基地问题,220单相电源,我是接到三相插座上,也算接到了吗??

 焦急等待给我高手指点!!!另外在设计380的高压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时候还要注意些什么,大家可以多多共享,!!!!

网友A:
那么晚了,还在线等答案,您老真是直钩子钓鱼了!

380V驱动比220V在电气噪声和电磁兼容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个人虽曾部分参与380V系统的调试,但未尝亲自参与设计,所以只能就仅有的经验发表一点浅见。

从现象看,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 功率器件的开关噪声过大,比如栅极驱动回路的串联电阻太小,以至于IGBT的开通和关断过程太快,或者IGBT的开通与关断回路在设计上有所不同,致使开通和关断过程不一样快,比如关断过快,以至于dv/dt,di/dt过大;

2. 吸收回路作用不到位,比如吸收电容的选型和安装不到位,以至于对IGBT开通关断过程的dv/dt和di/dt引发的电磁噪声吸收不足;

3. 大功率应用时,缓冲/阻尼电路设计有问题,不能有效抑制dv/dt和di/dt导致的尖峰和振铃,1.5KW尚可不必关注这一点;

4. 直流母线和功率地对保护地的泄放电容选型和布放位置不合适;

5. 控制板信号地对保护地的泄放电容选型和布放位置不合适;

6. 功率板和控制板PCB上的保护地布局布线不合理;

7. 保护地线阻抗过大,泄放能力不足,或者保护地本身不够干净,比如三相四线制的中线一般不会太好,不过国内工厂用电环境中,又往往无法提供三相五线制,有条件的话保护地最好单独做;

8.控制电的220V取自三相插座,零线用的什么?如果是中线,(这样做,一般配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开关会动作),则中线做保护地就成很问题了!

9. 控制板的电源抗干扰能力,DSP复位电路的可靠性;

10. 电机外壳与保护地是否可靠连接,最好不要把电机壳地与驱动器保护地相接后,却不共同接入保护大地,这样一来电机外壳的感应电压就串到驱动器上了,控制板带“静”电也就可想而知了;

11. 功率板和控制板的整体布局布线,这一点太泛,缺乏实操性,但又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

另,做高压试验有一定的危险,建议楼主不要三更半夜独自调试,万一出了问题都没人知道。本人在高压调试中一向主张必须有2人以上同时在场。

网友B:
        呵呵,波恩兄所言极是,行事切记“安全第一”。

        遥想8年前有一次做测试时,或许是熬夜累得迷糊了,居然没拔电源就去拆线,结果电得手脚直哆嗦,还好当时的木地板绝缘性还行,不然非死即残;

       再就是7年前到一小钢厂调试方坯连铸线,结晶器漏钢,中包、大包钢水液位均满,转运行车连转包位置都未及调平就仓惶吊离作业平台,两千多度的钢水就这么沿途宣泄,一时间整个车间钢花四溅,烟雾弥漫。要不是那天刚好远站在储料场而不是如往常般凑在拉钢平台上看热闹,真是小命都难保。自此后续几个钢厂项目的调试均尽收好奇之心,拉钢生产期间只做远观绝不近瞧……

        现场有危险,作业需谨慎!

楼主:
波恩老师,谢谢你!!!太感谢了!!认真结合你的分析!!

网友A:
丁喜兄真洪福齐天也!

网友C:
控制电的220V取自三相插座,零线用的什么?如果是中线,(这样做,一般配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开关会动作),则中线做保护地就成很问题了!

控制器三相四线接入。理论上是采用PE,但是接PE配电系统漏电保护。接零线倒不会出现此现象。

  问题就出在了PE不能接入上。是配电系统漏电保护太过了还是什么,无从而知。仅仅是接上,都没有上电就漏电保护。

网友D(2011-11-02):
会设计驱动器的请联系我  高薪聘请 qq723883957  手机 13538488190

网友E:
不论用380还是220,你首先得转换成直流的吧。先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后接整流器,转换后的直流逆变成交流,控制逆变角来控制电流。解决一下隔离变压器接地问题。最好把你供电的那部分图给贴出来。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样设计的。问题可能出在隔离变压器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