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在回电气原点时,时常到不了零位,从而机器故障,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0-08-21):
原点位应该是零,但时常到0.05或0.03的位置就停了,到不了原位,是何原因呀,机器也停了,有时还不报警。

是encode不好还是丝杠不好了呢。谢谢指点。

网友A:
回零的原则是什么?按照既定的原则,是没走到位,还是走过了?机械上有没有卡死或硬限位?

楼主:
从原点抓料放到托盘上,共8颗料,从原点抓----放第1颗位置---回原点抓料-----放第2颗位置-----回原点-------------------这样循环,但放完第1颗料后生原点时,就死机在刚刚不到原点的位置,人机界机上电机的位置也不在原点,差一点点而已。

网友A:
差一点点,原因是什么? 电气上走不到位?还是机械上有问题?

网友B:
你應該是使用PLC來做定位 他可能沒有提共浮點運算功能 造成多點定位時 累計誤差過大而死機

网友C:
我搞的步进电机也是回原点居然越过光电开关,人家师傅说是正常现象

怎么回事啊,如果再按回原点那不是冲到头啦

楼主:
高手指点呀,厂家修改PLC程式也没搞定。

网友A:
伺服的系统增益不足? 不足以克服过大的机械阻力?

网友B:
我搞的步进电机也是回原点居然越过光电开关,人家师傅说是正常现象------- 你被你師傅忽攸 步進電機很容易失步 經常是系統慣量不足造成

厂家修改PLC程式也没搞定。 ---------- 沒有這樣功能 怎修改

波恩 這跟伺服無關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性是光电开关的问题?有的开关靠磁感应,安装距离会影响感应区。如果定位信号取得是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很可能造成过早定位或者找不到原点,出现定位不在0位。

楼主:
定位信号,指哪个,主要有三个感应器,原点,前极限,后极限,老兄认为是哪个,厂商一直反复修改程式,改完程式就让我试,前前后后5天了,也没搞定,一会儿改程式,一会儿改伺服电机驱动器的电子齿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搞的步进电机也是回原点居然越过光电开关,人家师傅说是正常现象------- 你被你師傅忽攸 步進電機很容易失步 經常是系統慣量不足造成

厂家修改PLC程式也没搞定。 ---------- 沒有這樣功能 怎修改

波恩 這跟伺服無關,就是用三菱的回原点指令ZRN 怎么回事啊

我每次回原点都过了光电开关啊

网友B:
樓主抱歉 你的問題應該是干擾造成

A 是否有效接地

B 電櫃是否有帶電 找出漏電源

网友B:
TO:大學生

PLC與步進 我不懂 但你的問題應該跟步進的性能有關 因為我曾看過廠家都會讓步進"少跑幾步" 過衝到目標區 這不是正常的作法 電機經常處於失步狀態下 是很容易燒毀

网友E:
人家标题是“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在回电气原点时,时常到不了零位,从而机器故障,该如何处理” 貌似跟步进电机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To 楼主
我前段时间碰到一转台,6工位,由于原点信号安装不好,造成信号感应区间较大,定位时有一定的位置误差。
你这个是没到原点就停,应该和这个无关了。系统停了,很大可能就是定位信号没有输出,致使后端程序不执行。
如果机械没有问题的话,看看回原点命令。是不是给的固定脉冲数回原点?是否可以用速度控制,JOG运行直到找到原点后停止?

楼主:
机器以前没问题,运行半年后出现的类似的故障。

网友D:
设备有什么地方改动没?确定机械没问题?有点难判断

网友B:
但时常到0.05或0.03的位置就停了

但放完第1颗料后生原点时,就死机在刚刚不到原点的位置,人机界机上电机的位置也不在原点,

机器以前没问题,运行半年后出现的类似的故障。

基準線不對(基準線偏移)   但时常到0.05或0.03的位置就停了 那機械的跑位就不存在 "那電器的基準線"

网友B:
人家标题是“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在回电气原点时,时常到不了零位,从而机器故障,该如何处理” 貌似跟步进电机没什么关系吧

是兩碼事 但都有共同的問題 無法回到原點 那你寫的內容與本題 又有何關聯

网友F(2017-02-15):
引用 楼主:
机器以前没问题,运行半年后出现的类似的故障。

那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G:
即使是回零也有定位误差的,你看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差点的那点是否在精度要求内

网友H(2017-03-23):
回复内容:如果回不到原位的话改电子齿轮是没有用的,考虑下回原位的加减速度,运行阻力大小,还有就是伺服增益,增益大了会出现零飘,也就是回零有误差。

引用 楼主:
定位信号,指哪个,主要有三个感应器,原点,前极限,后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