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系列屏与变频器通讯,做启停,频率更改应用

楼主(2010-08-21):
哪位大师能否给我发一个例子程序。hn_lubiao@126.com

网友A:
这个简单,设置2个中间变量DI,一个启动,一个停止,再设置一个中间变量AI,用于设置频率。

楼主:
具体怎么怎么操作呢?DI?

楼主:
可否发一份例子程序?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为地址,即DI,DO,AI,AO,在触摸屏上组态按钮和一个可输入的数字框,并把地址放进去,就好了。

网友B:
需要案例可以去ftp.delta.com.cn/delta-hmi 找应用案例,印象中里面有这样的案例

  账号 20024d

 密码 down24

楼主:
谢谢楼上俩位大师,已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