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里实现流量显示

楼主(2010-08-21):
我厂要新加一台过热蒸汽的流量,现在流量选用的是德尔塔巴流量计,带温度、压力补偿。工作压力是0.5MPa,最大流量是40T/H,工作温度是230℃,温度元件选用的是热电偶K型的,压力传感器量程是0~2.5MPa,以上所说的点位,我通过ADAM4017进的电脑,请问各位高手,我如何在MCGS里设置,才能实现补偿后的流量与流量的累积显示。

急急急!!!!!!!!!!!

网友A(2010-12-28):
不大清楚,你那个流量计给上位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楼主可以将问题描述的更为详细些,或者是整个闭环控制的表达式是否可以提供,这样才能更为方便有效地给您解答,谢谢,建议致电400-610-7062技术支持,我们会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