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普通IO点能用来做高速脉冲输出吗?

楼主(2010-08-21):
本菜鸟,在公司闲来无事,想用S7300做一个1个变频器,原理:用PLC的6个普通输出点控制6个继电器通断切换,这6个继电器相当于变频器的IGBT,从而实现三相电机旋转。我用的三相电机为一个硬盘电机,嘿嘿。硬盘坏了用来搞起耍。

程序编好了,实物线也接好了,通电一试,问题出来了:

1、是继电器通断速度太慢了,我在程序里通断速度调为45ms后勉强能反应过来,再快的话直流母线电源就会短路!但是45MS的切换速度对于电机来讲实在是太慢了,转起来后一抖一抖的,极不谐调。

2、西门子可调用的延时器最高分辩率为10ms,也就是说就算我将上面的继电器通断速度慢的问题解决了,程序里的最快通断速度也只能实现10ms一换,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高速脉冲输出的编程呢?而且不是单个输出点的高速脉冲输出,要求6个点每次只有两个点输出!比如说1、2、3、4、5、6个输出点,第一45ms 1、2输出;第二个45ms2、3输出;第3个45ms3、4输出,依次类推。。。。

以上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高手愿意赐教吗?

网友A:
继电器那个速度都可以的话还用什么IGBT。。。

不过有创意哈~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高速输出模块,至于继电器。。。。。我觉得很难提到太高速!!楼主想法真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可以考虑高速输出模块,至于继电器。。。。。我觉得很难提到太高速!!楼主想法真的很。。。。。。。。。

高速输出模块不太会用,学习中。。。呵呵。

网友C:
有意思的玩法。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