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224和224CN下载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0-08-21):
    刚接触PLC..从学校借了一台S7-200  224的CPU和一个224CN的CPU... 情况是下载不进去程序.. 我听学长们说他们直接用串口线就可以下程序..不用编程电缆..有好多学长在笔记本上直接用USB转串口的线就能下程序进去.. 但是我死都下不进去.. CPU型号我都设置的是224......我的STEP7里也没有224CN的CPU型号..CPU版本更不知道写哪个了....波特率写的9.6K COM口啥的应该没有问题..... 哪位高手能帮忙出点主意或者介绍下经验....先谢谢了.....刚注册的号..没有积分..不好意思了....

网友A:
STEP7里也没有224CN的CPU型号? 如果真的这样,那你的编程软件版本是太低了,224CN要求V4.0SP3及以上版本.

作为刚接触PLC者.,建议搞条好的,正规的编程电缆,这样你可以把精力用于刀刃上,浪费时间在野鸡电缆上太不合算!

野鸡电缆往往会把刚接触PLC的弄得焦头烂额!

网友B:
我的300也下载不进去啊

网友C:
有好多学长在笔记本上直接用USB转串口的线就能下程序进去?????不可思议,没把PLC口烧掉就算好的了,USB转串口线针脚定义和PLC3针,8针脚没有任何联系,找根正规的编程电缆吧,另外编程软件太老了

网友D:
编程电缆也有USB转串口的线的,编程软件版本升级下,波特率用9.6K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