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触电保护类别

楼主(2010-08-21):
防触电保护类别:

1、零类:没有防护措施;

2、Ⅰ类:有接地防护

3、Ⅱ类:有双层绝缘保护

4、Ⅲ类:安全电压防护

网友A:
能否举个例子看看这些防触电保护都用在哪些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举个例子看看这些防触电保护都用在哪些电路上

1、防触电保护类别,是把现成的电器设备归类;

2、如果设备就是危险电压带电体暴露,并没有什么保护措施,那么这个设备就是“零类保护”设备;

3、如果设备就是安全电压带电体暴露,不需要保护措施,那么这个设备就是“Ⅲ类保护”设备;

4、如果你碰到零类保护的设备,你就不要接近了,维修时最好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