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问如何设置变频器的限制电流

楼主(2010-08-22):
我用的是西门子6SE70变频器,电压为575,功率是700HP,变频器带两个电机,现在有个电机的电缆破损了,把电缆用线鼻子连接使用。现在电缆承受的电流肯定受影响。现在要想设置一下变频器的保护电流,如何设置。比如以前电流超过800A,变频器就过流保护,我现在想设为600A就保护。具体如何设置,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
说明书上有个参数就就是这个作用,可以详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参数P128,建议楼主看看《SIMOVERT MASTERDRIVERS使用大全(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