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脉冲、细分、速度的关系?

楼主(2010-08-22):
本人拟购一台57F43-05-087步进(直线)电机,现对脉冲、细分、速度的关系不太明白,请版主给予解答。

该电机的步距角:1.8°,步长:0.0127mm,双极性,采用DCM8028驱动,

1、假如DCM8028采用默认设置,即每转200个脉冲,同时给驱动器发送:【PLSY  K500  K1000  Y0】,此时的直线速度为:6.35mm / s(0.0127×500),每次移动距离是(0.0127×1000)12.7mm。

2、假如DCM8028采用 1 / 4 细分,即每转800个脉冲,仍然给驱动器发送:【PLSY K500 K1000 Y0】,此时的直线速度是多少mm / s? 每次移动距离是多少mm?

网友A:
既然是1/4,那么其速度自然是前面的1/4,其移动距离也就是1/4。如果不对各位别扔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1/4,那么其速度自然是前面的1/4,其移动距离也就是1/4。如果不对各位别扔砖哦!

其实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厂方的工程师解释说:细分仅仅是为了改善性能,与速度、与距离无关,他这么一说,反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B:
速度和距离都为原来的1/4,细分能改善运行性能防止爬行和振动。想要保持未细分前的速度和距离,就要增加脉冲的频率和数量。

楼主:
请海顿厂版主skyzhu回答:

57F步进直线电机的步长规格有0.0127mm,要实现12.7mm / s的速度,上位机应每秒发送1000个 脉冲(未设置细分)。

如果选用0.0254mm的步长,此时上位机应每秒发送500个脉冲。

如果选用0.0508mm的步长,此时上位机应每秒发送250个脉冲。

请问版主,以上几种步长最终实现的效果一样,都是12.7mm / s速度,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步距角不同?还是电机的螺杆不同?

在12.7mm / s速度条件下(DCM8028斩波驱动),选用哪一种步长规格的电机较适宜,产生的推力较大?

网友C:
细分的作用:第一,细分脉冲数,假如马达步距角为1.8度的,那么转一圈就要200个脉冲,当细分为1/4时,就需要800个脉冲了。第二,把细分调的越大,电流会相应的增大,即增大了马达的转矩。第三,增大细分也可以减小步进马达的噪音。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步距角不一样,选用什么样的电机主要看你的扭力需要多大,即看负载需要的力矩要求了

网友D(2012-10-31):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距离都为原来的1/4,细分能改善运行性能防止爬行和振动。想要保持未细分前的速度和距离,就要增加脉冲的频率和数量。

同意,细分会减少步进电机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