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MCGSTPC屏连松下PLC问题

楼主(2010-08-22):
MCGSTPC松下驱动是否有BUG,在MCGS屏中写32位整型数据,写入到PLC的数据不正确,16位整型数据则无问题。

网友A:
应该不会的
和FPX的连过 32位的没问题
www.ytleader.cn

楼主:
我也是和FPX连的,好像5,6位数左右没问题,8,9位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比较大的数据有问题,MCGS的答复是,可能Tpc屏有一定的数据精度,数据太大,就不精确了。。。。。。

网友B:
是不是wince系统支持不了32位啊

网友A:
我的设定有百十个也没有问题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