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与三菱FX1S-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8-22):
本人第一次用pro-face -ATS3301W-S1系列的屏,在与三菱FX1S通讯时不能连接,以做过相关接设定更改多次无效。触摸屏的绿灯一直亮起,报错为RHAA070:PLC1:the  cable has been。我开始选择是FX series cpu Direct   端口com1、 SIO type  RS232C 后又改为RS422、端口又改为com2.

现在使用的软件是GP-pro EX2.6的,现笨鸟有以下二点想法。

1:我想这软件与三菱PLC通讯是不是需要什么驱动或相关软件吗?

2:是不是普洛菲斯提供的通讯线有问题?

请各位指教一下,万分感谢谢!

网友A:
连线自己可以看看

手册里面都有接线图的

通讯参数要设置正确

www.ytleader.cn

网友B(2010-11-13):
1.协议选择FX CPU协议

2.选择COM2

3.RS422(4WIRE)

4. 9600   7   even  1    ER(DTR/CTS)

网友C(2012-03-15):
呵呵;三菱的是最好连的;

电缆让屏的供应商直接给你,否则电缆不行你试100次也是白费;

网友D(2012-06-07):
引用 网友B:
1.协议选择FX CPU协议2.选择COM23.RS422(4WIRE)4. 9600   7   even  1    ER(DTR/CTS)

网友E:
com1,2,3,4是从设备管理器中看,不是乱猜的(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