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2轴伺服驱动器不能回原点故障”

楼主(2010-08-22):
配置:FX2n PLC+FX-20GM定位模块+伺服电机,设备为广州某汽车喷涂测试室试验设备,喷枪可X轴Y轴移动

现喷枪停在非x轴及非y轴原点位置,启动设备,按原点回归或自动运行或手动运行喷枪均无反应,FX-20GM定位模块几秒后报x轴y轴故障,故障红灯亮,请问如何检查该故障?另定位模块FX-20GM电池报警灯一直亮,不知有没有影响,内部参数会不会失电丢失?因没有通讯电缆故不能读取定位模块故障代码。

网友A:
可能原因有几千几万种

你就这些信息叫别人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