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接地问题,共同关注!!在线等待

楼主(2010-08-22):
伺服系统接地问题,哪位高手能否用图说清楚!!有的很强的接地问题,有的说没有什么问题!!祝大家一起进步!!

楼主:
变频器及伺服控制器系统接地规格要求,哪位高手有!!

网友A:
这个我也在关注

网友B:
………     就是各自单独接地呗,注意别形成回路就行。IO口和编码器的屏蔽线也需要接地。

网友C:
由于“地”本身就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所以“接地”也经常是说不清楚的问题。

网友D:
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外壳一定要相连;伺服驱动器一定要接地(PE);编码器屏蔽线与伺服驱动器侧的地相连,一般不与电机侧的外壳连接。

网友E:
理论上驱动器一定会有漏电,且因为伺服电机在高速的切换频率下外接电缆线一定会有电波发射到外部,所以,一定需要接地,在国内接地的工作都做的非常的不确实,地的定义就是以地球的大地当作一个基础电位,接地的意思就是以铜棒插到泥土里,跟大地做连接,理论上电阻仅为几奥姆(视接地等级不同),国内常会有将Y接的中性线当作是接地的情形,或是随便找了一个钢柱临时搭接就当作是接地了,这都是错误的作法

网友C:
"接地的意思就是以铜棒插到泥土里,跟大地做连接,"

具体的还要看土质如何,土质不好的,可能还要施点化肥.

网友E:
楼上的大大,你讲的没错,还需要洒泡尿增加水的导电性

网友F:
土壤电阻率偏高接地电阻过大时,要考虑增加接地极埋入深度、增加接地体数量、灌盐水或者使用土壤降阻剂、土壤置换等方法

网友G:
对:刘岩利 关于

"接地的意思就是以铜棒插到泥土里,跟大地做连接,"

具体的还要看土质如何,土质不好的,可能还要施点化肥.

高手就是高手!^_^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严重向刘版主学习!呵呵。。。。。。

网友I:
变频器及伺服控制器系统接地规格要求 有的很强的接地问题,有的说没有什么问题

這是我經常碰到的問題 我沒到現場 客戶都說沒問題 到了現場發現到處都是問題 各層樓主也僅僅提到一部分解答 繼續加油

网友J:
这个接地问题就是常规的东西,伺服系统接地也一样。。。。。。。。。。可参阅其它接地的论述。。。

网友I:
雖是很常規但問題發生 兩個原因

A 不規範

B 不懂

网友K:
对:笨鳥慢飛 关于

雖是很常規但問題發生 兩個原因

A 不規範

B 不懂

内容的回复:

不懂不规范都占,可否指教? 感谢 shinexqq@163.com

网友L:
1 必须接地.

2 不能是"假"地.

3 常忽略的是:单端接地.

4 总线方式时,分开接.

网友I:
不懂不规范都占,可否指教? 感谢 shinexqq@163.com

請參考本人所寫 射頻干擾抑制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