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故障

楼主(2010-08-22):
我有一台5000型丹佛斯变频器,显示输入缺相,查了半天没查到缺相保护电路在哪,请问哪位修过这个故障,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在一个三相整流桥的位置。输入缺项是通过检测整流后的电压来判断的

网友B:
你不先确定是否缺相反倒像在缺相保护电路上做文章,本末倒置!

楼主:
呵呵,整流桥是坏了,早已换了,故障依旧!

楼主:
电源不缺相!直流电压也是5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