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CS550 EXT1与EXT2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0-08-22):
在启停条件一样,给定不一样 的前提下,
ACS510变频器运行期间,是否可以在线相互切换ext1 ext2而不至于停机?

我的目的是想在线切换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运行时切换),说明书中说的不是很清楚,请大侠们指导

谢谢了。

网友A:
感觉不可以,有个参数决定了到底是用哪个外部控制,即ext1 ext2只能用一个。要么你先用ext1控制,然后再跑到变频器上更改下参数,再用2来控制

网友B:
首先说明说明一下ACS510实现不了转矩控制吧!

可以在你说的速度控制和转矩之间进行再线转换的有两个办法

1.在控制宏里面做转换,你可以定义2个用户宏,用变频器的一个DI来进行切换。

2.还有就是通过在线通信修改变频器参数。

楼主:
对:jim 关于

首先说明说明一下ACS510实现不了转矩控制吧!

可以在你说的速度控制和转矩之间进行再线转换的有两个办法

1.在控制宏里面做转换,你可以定义2个用户宏,用变频器的一个DI来进行切换。

2.还有就是通过在线通信修改变频器参数。

我写错了,应为acs550

如果切换宏的话,变频器在运行期间能否切换?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我写错了,应为acs550

如果切换宏的话,变频器在运行期间能否切换?

网友C:
可以的,用一个端子做宏切换的信号输入即可,然后把宏1宏2的功能设定完即可,ACS550的有DTC控制,ACS510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