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2的PLC如何用硬件复位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0-08-22):
以前用的是进口的三大品牌PLC,为了支持国产并降低成本,现在打算用信捷PLC,可是在资料上没看见如何用硬件复位高速计数器。像三菱PLC那样可以配置为高速计数C252为复位输入为X2,这样就可以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了,即编码器每转一圈到Z相就可以复位从0开始计数。用软件复位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不知道信捷是否有像这样的功能。希望熟悉信捷的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吗?没有人用信捷的高速计数功能吗?我在等高手帮忙哦,信捷的高手们快帮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怎么没人帮我吗?没有人用信捷的高速计数功能吗?我在等高手帮忙哦,信捷的高手们快帮帮我

硬件复位 例: LDD X3 RST C600 不知道效果怎样 LDD 立即输入 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但是实际我没有试过 不过建议可使用高速计数中断来做 这样响应速度快 效果好!

网友A:
硬件复位 例: LDD X3 RST C600 不知道效果怎样 LDD 立即输入 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但是实际我没有试过 不过建议可使用高速计数中断来做 这样响应速度快 效果好!

楼主:
用LDD X3 RST C600这当然可以复位,但是这可不一样了,这可能要多计好多数才复位。现在我用硬件中断来复位,不知道信捷的PLC能不能检测到Z相的信号。

网友A:
外部中断可以

原理和高速计数中断一样的   XC3-24/32   X2      X5    X10   具体的手册上面有      可加878637118QQ 讨论下

网友B(2019-07-04):
估计是操作失误造成